请高手们指教!!明基FP51G

楼主(2007-10-02):
这个显示器我当时修过,是明基的通病.后来客户又来找我了,说用一小时后黑屏, 我直接用代用板换上,以为这下好了,可是这台明基还真有个性,点一天,有时才能黑一下,指不灯也灭了,再按开关键,一切又都正常,灯管我测试了,没问题,请问高手能是什么问题,我就是没换通用驱动板了,
通病
黑屏

网友:
挂了一天没人回答我,我今天修了一下驱动板暂时没事,看看明天好不好,看来好像还真是驱动板的事,

网友:
估计电源板上的事/再认真看看

网友:
是高壓板問題...換了電壓板就可以解決.

网友:
明基及明基代工液晶除高压板通病外,还有就是按键容易漏电.引起无法开机,用一般时间连灯自动熄了等故障.

网友:
这个机型电源和高压匹配有问题,建议换高压电源一体板,不要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