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风扇异常 点不亮 求助 ?

楼主(2007-10-02):
故障___ VIA 693 板子 不接CPU 风扇插座上 12V电压 接上降低成 4V 电压 (换了几个风扇试过) 不转 以去掉黄线 点不亮
求助 12V风扇供电哪来的?
有的说是I/O芯片 供的
有的说是电源插座 12V接了一个管子 供的
反正不是12V直接 供的
请发一个网址联接 学习学习
cpu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难道是 I/O 还是 供电 不成

网友:
这样的问题你要发仔细一点这样要别人怎么帮你咯

网友:
12V电压肯定不是IO给的,不管它是怎么过来的.旁边肯定有一个管子.不同类型的主板转电压的方式不一样.但肯定是通过电源12V利用一定的电路转过来.风扇上面有三个脚.一个是12V 一个5V.还有一个接地.中间的5V是一个SUPPER I/O侦测风扇速度用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你要发仔细一点

网友:
是有一个三极管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