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7-10-02):
一款昂达的主板。内存供电正常,测红、橙线对地65.开机正常。过一段时间,就开不了机,拆内存供电管。重新焊上,一切正常。
开不了机

网友:
焊上了是不就可以了?后面还出现该问题吗?
应该就是接触不良,焊接不牢所至

网友:
有时故障很变态....没经验不行呀.

网友:
焊接绝对没问题。过一段时间又是开不了机。不过现在好使!

网友:
加锡!!!! 把空焊先排除

网友:
换管行不行

网友:
关键是不能开机的时候各个工作状态如何
也许是你在加焊的时候因为加热使得某些变质的元件暂时变好了 比如电容

网友:
这管不是很稳定,换管,以免后患.

网友:
正在努力学习中,请大家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