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PESV主板奇特现象

楼主(2007-10-02):
D845PESV有时跑A8-AA-A9有时为EA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由于没编程器无法刷BIOS
不知是否是I/O的问题
刷BIOS

网友:
我觉得像内存方面的问题

网友:
BIOS问题,刷BIOS

网友:
我换过内存也一样
我怀疑是BIOS或I/O
手上没这种I/O去试
麻烦呀

网友:
同意上楼的意见........

网友:
I/O应该是没问题的刷BIOS就可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