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星845GVCPU供电电路图

楼主(2007-10-02):
自己跑出来的。。自己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动手画出来的。。。呵呵。。很烂吧。。为了方便自己和大家找资料。。

大框的是电感线圈。。小框的是电阻。。。圆圈代表引脚。上下为一组。有三组。代表有三个很小的电源管理芯片。
第一组HIP66上为第一脚 下为第八脚
第二组HIP55上为第一脚 下为第八脚
第二组HIP66上为第一脚 下为第八脚
箭头是12V

网友:
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
一般不用图....用万用的蜂鸣档...一个一个试.

网友:
是好象画的有点问题

网友:
呵呵。。我也不知道啊。。哪出问题啊?还是复位.时钟.懒得画了。。 不知道大家用哪个软件画方便?

网友:
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电感的接法好象错了

网友:
这种精神中可贵的啊,!!!!!!!!!!!!!

网友:
在电路中的,电感线圈的画法错了

网友:
电感是并联的你的好象串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