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7-10-02):
今天拿到了一张技嘉845,电源插上没得反映我测POWER那针脚有5V电压.我点触了一下诊断卡只闪了一下就不通电. 我就测北桥上的电阻,阻值没有或者零有几个达到100多的阻值.  我就说你的北桥坏了不如自己换一张主板吧!  然后客户自己换了 ,但是我在想我是判断对了吗?  请各位帮忙..................

网友:
  你又浪费了一块板,你有没有测清楚,就说是北桥坏拉,象这样的问题,多数是那里短路了,CPU管子很容易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比我快啊~!

比我还新手.建议去新手区里在混混...

这个是那里短路..先测电源接口那里的电压.然后在测开关键,什么的.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
你混了有我久吗?我这都是经验来的,大哥

网友:
先电源   在开关   在就是   CPU附近的管子

网友:
一般都是上管损坏~~~

网友:
下管通地了吧!

这么一下就到NB了。。。

网友:
一半都是那里段路了   我跟他门的意见一样一般是CPU上短路引起的
判断CPU上的MOS管是否坏拉
北桥好坏你可一把上管和下管全摘拉  在输出电感那打一下对地阻值00的话那就坏拉..我在维修的时候就是这样判断的...
测北桥上的电容也可以

谁有更好的办法多指教

网友:
北桥上的电阻?是北桥上的电容的阻值吧?
看看北桥上的电容是哪组电压的
如果电压控制部分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桥坏了
不过如果电阻偏小很多你可以通电判断一下温度

网友:
谢谢   上面的朋友们,问题就北桥坏.  谢谢你们的经验我还真的又吸取了你们的教诲...

网友:
搞维修要注重思路不要盲目下结论也不要找到问题却不相信还走其他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