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主板.

楼主(2007-10-02):
CPU供电短路.
该板为三相供电.查有一 60T03 MOS管短路.另一 60N03阻值不正常.采用ADP3180 + ADP3418 方案.
请教有碰到类似故障的朋友,烧供电管这个ADP3180 需要一起换吗?当地做贴片的很少根本买不到.

请问有湖南长沙修板的老师没?我想买该主板的相关原件.

网友:
不需要一起换,如果换了都不行.就再一起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供电短路.
该板为三相供电.查有一 60T03 MOS管短路.另一 60N03阻值不正常.采用ADP3180 + ADP3418 方案.
请教有碰到类似故障的朋友,烧供电管这个ADP3180 需要一起换吗?当地做贴片的很少根本买不到.

请问 ...

這兩個你是怎樣測的??

网友:
你先把场效管换了再说爸

网友A:
我在长沙
先把MOS换了再说吧
不一定PWM芯片就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吹下来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长沙
先把MOS换了再说吧
不一定PWM芯片就坏了

我手上没有这样的小管.大管没地方上了.请问你能卖几片给我吗?有的话我想要 60t03 4片 06n03 6片~

有的话请加我的QQ 6057675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