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液晶,亮10多分钟后黑屏???

楼主(2007-10-02):
是冠捷代工的,不亮时主板控制电压正常,高压板电容以换过无效,故障时亮度会突然增加然后就黑了。
黑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漏电了 换电容 要不就换整个高压板

网友:
谢谢两位,电源是外置的,高压板电解已全部换过,芯片用的是1451。

网友:
用替换法,先用灯管测试,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然后再用本机高压板,外置灯管测试,最后确定故障部位。

网友:
你忘了说,你黑屏后电源指示灯亮不亮了,联想的一般MCU热性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