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842的问题

楼主(2007-10-02):
麻烦高手告诉下---3842\3842A\3842B\3842P    它们可以直接带换吗?先谢了!

网友:
KA3842也可以代的, 不过不如UC的,如果有的话就用UC吧,效果好很多的
3842可以代的

网友:
全部都可以代换,都没有什么不同之处的,

网友(2007-11-23):
是的,上面说的对全部都可以代换,都没有什么不同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