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板(例如2023)能用15v2.5A的电源吗?

楼主(2007-10-02):
标准的是12V4A

网友:
这样便用不太好,时间长了会出现问题

网友:
可以改稳压电路的,用电位器调节。

网友:
用几A的电源,主要是看你的液晶是几寸的,和驱动板没有关系!

网友:
应该电流不够,使用中会出现一些怪故障

网友:
杂牌的电压千万别相信贴纸上标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
电压用12V的,太高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运气不好 我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