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液晶 上部有图像下面全是条纹 的问题

楼主(2007-10-02):
在没有接信号时,中间有一白的窄带。
接信号时,先只有上半截有正常图像,下面半截全黑;
然后,下面半截出现横的各色条纹,由淡到深,有点闪烁;
最后下面半截全是竖的各色条纹,没有一点图像。

如图:

请问一下,这个屏有没有问题?   维修怎么个思路?

网友:
查一下屏钱,可能是屏有问题

网友:
屏线24根,打了,通的

电压有12V,5V,4V,2。8V  滤波电容目测没问题。 CPU两供电三极管输出3。3V  1。8V, CPU有点烫(一直摸到十多秒有点烫手,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过,AOC的屏的问题。

网友:
不是屏线的问题 就是屏的问题吧,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我遇到过,我的那台是屏电路板和屏的连线虚开,处理下好了,你可以用手压下看看,

网友:
怎么处理啊  楼上的?
的确是屏电路板和屏的连线那有问题,一共8组,第四组那里有问题,按那里就好了或故障又出来了。试了一天,不稳定,要处理一下。线太细了,是塑的,烙铁不敢动。

网友:
换一条就好了啊 ,此故障是冷焊了,

网友:
小地方 没换的  弄了下接着试

网友:
找东西顶着,然后靠背壳的压力把它压牢,看看  ,死马当活马医,呵呵。

网友:
可以用一个刀片之类的放在上面,然后加热,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许多时候能搞定,不过坏的比率也是有的哈,要有意思准备。注意,这可是不可恢复的哟。得先给客户说好,不然你就得买单了哟!

网友:
屏的问题,看是不是中华的屏,中华的屏最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把屏线重插一下,如果是屏线松了用热容胶加牢

网友:
AOC的好东西,肯定是屏问题

网友:
屏问题。软排线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