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0-02):
求助:有没那位大哥知道明基17寸液晶显示器C5707高压保险可以用什么代替
液晶显示器

网友:
5707用的太多了 原值!

网友:
保险很好代的,只要用一根细铜丝就可以,这个细是有要求的。查一下导线的相关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A:
保险很好代的,只要用一根细铜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