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藕 ,路过的朋友进来看一下

楼主(2007-10-02):
光藕内部有一个发光二极管,一个感光二极管或感光三极管,实现强电和弱电的隔离,(强电包括各种传感器的信号,如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以及对电路外部的各种电磁干扰的屏蔽等
在显示器中的光耦,一般位于电源电路与其它电路的连接,  请问,
1 光藕好坏吗,??/
2 光藕坏后会引起哪些故障???/
3 如何判断[测量]光藕的好坏???/

网友:
1 光藕好坏吗,??/
还是比较容易坏的。会经常碰到过。
2 光藕坏后会引起哪些故障???/
要看如何坏了。一般光藕是用在电源稳压电路的,作用是偶合取样,如果坏了一般是引起输出电压很高。还有一种就是击穿了,引起输出电压非常低或者是无输出
3 如何判断[测量]光藕的好坏???/
不太好判断,除了内部元件击穿能够测量出来,其它大部分损坏是无法测量出来的,只能用代换法来试。比如内部的光电三极管开路等/

网友:
光耦是一支发光二极管和一支光敏三极管复合封装在一起购成的,还有2,3,4组在一起的光耦。光耦是用于信号耦合,反馈采样,高低压隔离时使用,不但但用于稳压电路的初次级信号耦合。光耦的检查静态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按发光二极管和光敏三极管的静态参数来判断,在怀疑有问题时最好使用替换法,直接使用好的光耦代换,看故障现象是否有所改变。

网友:
都是高级会员,还有老版,谢你们的回答,小弟学习中
知道了,如怀疑就换

网友:
光耦在代换时注意引脚,不要接错就行.

网友:
雷击的机子,光耦常坏.

网友:
老大们啊,你们能不能仔细的说说如何测试啊

网友:
光耦的测量按发光二极管特性和光敏三极管特性,最好使用指针万用表10K档,数字表测出来不准确。

网友:
飞利浦的显示器光耦爱坏!真的……

网友(2008-01-30):
用R*1档接发光端(黑表笔接正极)的同时用另一块表(最好是数字表)也用R*1档测光电端,好的光耦光电端的2脚正测为几10欧的阻值,调换表笔后为无穷大阻值。如果2次测量都是无穷大,或者2次都是很小的阻值就说明光耦是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