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一个板

楼主(2007-10-02):
今天客人拿来一个七喜品牌货,说是点不亮,自己也拆过了,拿卡一试,代码是00,顺手清了一下BIOS,还是不跑代码,便下板开始测电压了,可电压也都正常,便下U了,下的时候发现U与散热风扇粘起来了,当是就想这个U可能没挂了,但分离它们,重新将U放上去,再加风山上去,有代码出现了,从00到29可就是没有反应了,心想,可能是显卡挂了,换了一张又一张,可就是到29就走不动了,最后实在是太绝望了,想着是不是U的问题呀,换了一个U,哈哈,可以了,从00到75了,点亮了,客人的显卡也是好的了

网友:
难道这是芯片级维修?

网友:
楼主的方法虽然麻烦但是却能解决问题,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好方法

网友:
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估计把CPU和座子清干净就可以好的。

网友:
说CPU坏了。。卖他一个,这个留着,说不定这个一试又是好的,又可以卖了!

网友:
拆掉CPU的电容 也许就好了

网友:
我估计不是U的问题哦,可能是座

网友:
看来替换 法 确实 是最快的方法

网友:
.............配件多。工具多。修好的板才会多。。。。。。加油。。。

网友:
你换个U,就不怕他当时也烧了,有一点冒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修主板吗??

网友:
经验经验经验.学学怎样挣钱也可以

网友:
你这不叫修好主板...而是修好台电脑主机....
不过只要能赚钱,怎么修都无所谓

网友:
其实修与怎么修这都是一个方法,最重要的是给客户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 啊

网友:
先易后难 赚钱才是硬道理 今天卖塞扬500主机 新DVD光驱+新机箱 500元人家居然没要 郁闷了

网友:
10楼的,我觉得只要电压正常,不会烧U的.
能解决问题就是好同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板一定要动工具吗?你也在僵了吧,修东西与赚钱一样,靠的是脑子,大哥,醒一下吧

网友:
呵呵 楼主运气镇不错啊

网友:
这样的事情做多了,不要太黑就行,赚钱不用太狠啊

网友:
我碰到更厉害的,别人修的电脑把amd 的cpu插反了,弯了几针,还没有烧坏,扳正针插上后就ok 了,就赚了100米呢!

网友:
不跑代码的主板,问题出在不是主板就是U,拿块主板,将客户的U、内存、显卡上上,通电能亮就是主板的问题,不亮是U的问题。楼主修的机器问题的最大可能是U与U座接触不好造成的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