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多例 COMPAQ 2100 机器开机掉电,故障维修与分析

楼主(2007-10-02):
近来,有几部COMPAQ 2100机器,出现了开机掉电故障,就原因维修,与分析方法。从百度搜索,此机多数容易出现此类故障。因此发贴与大家讨论。

网友:
主板概貌

网友:
细心的朋友不难发现,桌子上放了两块一样的主板,故障同为掉电。

本机架构,  PC87591-VPC M1535+  IGP340M  P4、

故障  一、开机掉电, 实测    1、无北桥供电。  2、无CPU 供电
        二、开机后自动掉电,且能再次自动触发,累似自动复位。 实测:  1、北桥击穿。0欧姆

网友:
故障一现象比较好处理。因为不是开机瞬间掉,而是持续2秒左右,所以一般不用考虑有没有后级短路现象,结合无CPU供电输出,重点查各组供电,实测南桥供电正常,而2。5V 控制芯片,SC1470,待机条件正常,但是无输出电压!换SC1470 还是无2。5V输出。

网友:
查2。5V 产生原理图纸

网友:
VOUT=(1+20K/14.3k)0.5=1.1993
COMPAQ 2100 不是这样的!
COMPAQ2100
V0UT为2.51V     R3=40.2K  R7=10K

网友:
那么 故障就是R7变大,造成2。5 V输出不正常,无电压输出,因为R7无穷大,或者说大到一定程度!
此机器换R7后,2。5V 输出正常,CPU 开始有电压输出。  加CPU 开机OK! 修理完毕。

网友:
沙发

方维 -4 灌水

网友:
LZ图文并茂令人受益,2.5V 控制芯片SC1470是什么类型芯片?

网友:
上图中的R7应该是那个PR117吧

网友:
希望楼主能多发这样有思路的贴子,我们收益非浅

网友:
原装的板子真牛

网友:
楼主满强的!!谢谢宝贵经验!

网友:
说起来容易  自己做起来好难

网友:
说句实话,这个机器我修了两天。  难不难 可想而知了!  呵呵   也算是鼓励大家用心修吧。

网友:
就是   我们会在维修中仔细注意

网友:
楼主的相貌跟我一个朋友很相似.

不能不说你的技术很强.多发这样的实例,我们就有福了.

网友:
请问 这个2.5v是给cpu供电的吗 ?

网友:
谢谢提供这么经典的文章!

网友:
要的就是这样的案例,支持到底

网友:
还真不错...这种东西给人启发...

网友:
很不错,楼主用心了

网友:
学习学习,向高手致敬!

网友:
真是不容易发现啊。记住了。COMPAQ 2100掉电先差它以后。

网友:
LZ图文并茂令人受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