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ECS 649-M3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7-10-03):
我是方正品牌机上的主板,型号精英的649-M3,用方正自带的内存2根256,533的一切正常,但我升级到1G(667)单根内存时,机器内存报警,换了好几种品牌内存都不可以,必须把BIOS放电,机器才能正常启动,进系统使用一点没问题,我把原方正BIOS升级成七喜的品牌BIOS了(因为七喜的比方正的版本要新),问题依旧,求教各位大大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

网友A:
我也用过ECS 649-M3的主板,它主要用在海尔,方正的品牌机上。我买给客户的订做的品牌机也用是这款主板。看你所说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应该是ECS 649-M3不支持 DDRII 667的内存。你在第一次启动后,进BIOS把内存降频就可以了。我曾经试好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过ECS 649-M3的主板,它主要用在海尔,方正的品牌机上。我买给客户的订做的品牌机也用是这款主板。看你所说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应该是ECS 649-M3不支持 DDRII 667的内存。你在第一次启动后,进BIOS把内存 ...

谢谢,问题就按照你说的方法解决了,但是没刷BIOS之前,朋友将频也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