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技嘉主板问题

楼主(2007-10-03):
一个客户新买的技嘉板子,每次开机都会开两遍才会显示.拿过来是这样的: 我插上诊断卡有时候能跑码有时候只亮电压灯数码都不显示,还有时候就显示FF,我用手压了一下CPU风扇再开机又能检测通过. 我说你这可能是CPU座有虚焊我想用850给他吹一下,我就给他说可能我吹了也想刚刚那样没显示或者不通电. 他说那就算了有风险....    想请各位师傅谈点建议  谢谢!!!!

网友:
用850吹,成功率基本为0

网友:
你最少都要用到1600W的大风枪才可以的

网友:
呵呵
用850还不如用风筒吹

网友:
风筒背面吹,效果不错,先一百多度预热一会儿,然后打到380-400吹30-60秒,看到电容可移动,差不多就好了,助焊剂我用网上种个免洗的无色无味的,像水一样的

网友:
用1800W 的超快

网友:
我一般是用2300W,2分钟搞定

网友:
讨厌,鸡甲板就这毛病,座弄好了,不知道怎么的又烧桥,打死他都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