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C显示器

楼主(2007-10-03):
我有台HPC显示器,开机先看起字旁边有点彩色边,但放久点就看起清楚了,请问师傅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要进一步才能区分是管座受潮漏电,还是高压包老化。

网友:
应该不是高压包老化,它就是左右两个角有点带彩边,还有就是屏幕左边不能自动消磁.

网友:
同意楼上的,是不能自动消磁,用消磁棒消一下磁就OK了。

网友:
显象管开始老化会出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