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快主板开机风扇转了下就停了过会儿又转了什么原因

楼主(2007-10-03):
显示器总是无显示的

网友:
电源是垃圾的吧!我昨天就搞了一台这样的你把主板上的电池搞下来开机就有显示了然后在把它放上去有必要换个电源吧!

网友:
支持,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我经常遇见

网友:
什么样的板,有些主板是这样的,开了第一次风扇它就会停下来.第2次才可以显示.看看是不是把风扇插错了,有些板插错了也会这样的,正确的是CPUFAN这个口上.

网友:
看看CPU供电场管有没有击穿,如果击穿那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保护,造成断电。

网友:
电源好的阿风扇是防呆设计的估计电源芯片保护把

网友:
看看CPU供电场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还是先易后难的原则 先代换电源试试 先不要下就就电源芯片 场管什么的

网友:
我知道精英的板不插内存会这样,内存没插好会这样,风扇插错了会这样,IO坏了会这样。我专修精英的板

网友:
这种现象是CPU没上电12V和5V,在CPU的辅助电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