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400与DR333同插在同一台机上兼容吗?

楼主(2007-10-03):
有没有大侠试过把DDR400和DDR333插在同一台机子上,兼容吗?还不敢去试,怕烧坏内存或板子!!

网友:
没有听说过你说的情况。你也是修主板的?恐怕连装机都没有做过吧?

网友:
兼不兼容就不知道了,但肯定不会烧主板内存,且内存的工作频率会降到DDR333的工作频率。

网友:
小的在前大的在后可以的

网友:
放下不同燒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说的这种情况多了...
LZ很缺少电脑知识啊,最好先去些DIY论坛。。。

网友:
全部降到DDR333的工作频率运行

网友:
就因为不知道才问的,看你们自以为是的样子,瞧不趋同

网友:
没事的,除非主板的兼容性不好,但绝对不会有硬件损坏.

网友:
晕你不试怎么可能把维修学好。。。   现在告诉你:烧不了板子。最多蓝屏!

学维修要大胆尝试

网友:
不会烧板子的,就是会降频率,降到333

网友:
会取最慢的Timing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品牌的可以兼容,不同的牌子就不一定了

网友:
就是按低速度的跑 不会烧板子吧 个人关点

网友:
楼主,俺也是新手,理解你的需求,如果你的机器不能混插400和333可能是:
1.主板根本就不支持400
2.400插在了333前面,导致333在400频率下超频运行失败(也有不失败的呵呵,如果就是想超频,可以考虑给内存加点电压,或者加大CL)  。通常两根条子换个位置就好。
3.有的板子既有集成显卡又带独立AGP插槽,如果插个独立显卡的话混插400和333都没事,但用集成显卡的话一上400就开不了机, 原因是集成显卡调内存当显存用,对内存要求更高些
这样能解决你的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