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数字表和模拟表可以测时钟和复位等其它数字信号 ...
请问使用数字表和模拟表可以测时钟和复位等其它数字信号吗

楼主(2007-10-03):
请问使用数字表和模拟表可以测时钟和复位等其它数字信号吗,如何测
信号

网友:
主板复位、时钟的这种检测方法,谁来试试。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B%D5%C5%CF%C8%C9%FA

网友:
时钟只能测电压
真个是一个参考 准确测量需要使用频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