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烫的厉害,但是还能正常使用,怪啊

楼主(2007-10-03):
I/O烫的厉害,但是还能正常使用,怪啊.谁见过这毛病?
使用

网友:
什么型号的IO ??????

网友:
83977tf-aw手里没有换的了

网友:
这个没有见过.但现在技嘉好多主板,北桥也都烫得很厉害,但用得也很正常.也没事

网友:
能用的话加个散热片不就了结。

网友:
我也见过 不过是IT8705F 老烫了但是还能用都正常
不过我换了一个就不热了
我也在迷糊当中

网友:
GA板子,蓝桥也烫得历害,照样用得好好的

网友:
是的有些主板南桥和北桥都非常烫但电脑一点也不受影响

网友:
有时候很烫确实能用我想只能说是那芯片质量有问题用不了长久的

网友:
最好换一个试试。。IO发烫应该属于不正常现象

网友:
换一个试一下,这种烫应该是不正常的

网友:
好象没有遇到过I/O特别烫手的,应该不太正常

网友:
这样确实不正常,有些功能肯定有问题,遇到好多了要换。命不久易

网友:
I/O内部有短路的地方吧,只是没影响到正常使用.
为了以免后患,最好换掉.

网友:
可能有短路的现象,最好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
很多东西老热 估计就要挂了 换掉不热 就说明那个 不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