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重启后还原

楼主(2007-10-03):
三星SP0802N硬盘。
修复分区表。清零。只要一重启就还原。电脑没有还原卡。
在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硬盘挂在别机上能格吗?
主板上集成还原卡

网友:
还原的东西可以在BIOS或卡上。并非都在硬盘上。用意楼上换确定没有还原的机器上试。
好像这样的问题的答复也不少了。

网友:
呵...硬盘放别的机子上一样..
是客户送来的硬盘...
都怪我没有说清楚

网友:
否有隐藏分区,删分区,DM重新分区

网友:
用DM填0都没用..也没有隐藏分区.
反正一重启就还原

网友:
品牌机上的!, 硬盘是装了(软件)! 用PC3000试一下! 一般下载的不行,要用专业用!

网友:
是组装机上的。不是品牌机上的。头都大了。。郁闷

网友:
从硬盘角度来说模块坏或写磁头坏也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
但是使用正常。。。
唉。。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明天直接跟客户说xxx挂了。无法修了。。

网友:
没有遇见这种现象

硬盘写保护锁(分离一下)  (注意跳线)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 。用DISKGEN分区格式化 都很正常
一重启就回复原样
能用的工具都用了 。放别的机器也一样
最后也是放弃了
郁闷~!

网友:
我现在就有这样一个盘WD的低格清0全用过了就是没有,请问那位修硬盘高手能决呀]

网友:
反正我是放弃了...我直接讲挂了修不好了的..
才知道他是在二手市场买的..
在我之间不知道也有多少人发了多少心血在那硬盘上..修不好了才卖滴
哈哈..我叫他拿克卖...我没想成为那硬盘的最后一个受害者..哈哈

网友:
三星的硬盘就爱有这样的问题,估计是写磁头有问题了,不给写,只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