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70PF显示图像偏向左边!!!(已解决)

楼主(2007-10-03):
一台美格770PF显示整个图像偏向左边.菜单调节相位功能图像只能调得过一半.电路板上的相位电位调节不明显.外围电路也检测过未找到原因.有那位高手有类似的经验的吗,大家研究一下啊.

谢谢的各大侠....故障已经检查出来了.是行场震荡TDA9112 第12脚.HFIY 的旁路瓷片电容821  变直导致....

网友:
查一下AFC电路中的元件,如果外围都查完了,没有元件有问题,是否考虑重写一下EPROM数据。

网友:
相位电位器调节不明显应该还是该电路出了问题.美格电路板的手动行中心电路也比较容易坏,不行的话,检测行脉冲电路.振荡块外围.更换振荡块,刷写EPROM.

网友:
查一下行中心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