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128M双面SD内存用RST测结果,帮忙看看!

楼主(2007-10-03):
128M双面SD内存用RST测结果是
1-16M -------------------------------------------------------------------------------------
16-32M  ---------------------CDEF-------------------------------------------------------
32-48M ------------------------------------------------------------------------------------
48-64M-----------------------CDEF-------------------------------------------------------
64-80M -----------------------------------------------------------------------------------
80-96M  -----------------------------------------------------------------------------------
96-112M------------------------------------------------------------------------------------
112-128M----------------------------------------------------------------------------------
             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
帮忙看看是哪颗坏了,难道是第7个?请高手回答下,谢谢!

网友:
正面左起第三个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谢了

网友:
1--64面 左起第三块坏

网友:
怎么看这个图啊?

网友:
正面左边第3个

网友:
应该是 B面 第4棵 有问题

在RAM测试软件 上SD是 8 4 7 3 6 2 5 1 的排列

⑴. 0-7(1)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8颗粒已经损坏

⑵. 8-F(2)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4颗粒已经损坏

⑶. 0-7(3)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7颗粒已经损坏

⑷. 8-F(4)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3颗粒已经损坏

⑸. 0-7(5)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6颗粒已经损坏

⑹. 8-F(6)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2颗粒已经损坏

⑺. 0-7(7)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5颗粒已经损坏

⑻. 8-F(8)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1颗粒已经损坏

网友:
头疼,。到底怎么判断才是正确的?各有各的说法

网友:
这种图没有办法回答你!

网友:
反面第四个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