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通病问题

楼主(2007-10-03):
   各位精英,你们都修过技嘉板吧!我碰过不知道多块技嘉板,CPU.北桥发烫的.确从无下手.不过有些是把CPU的 供电管.IC.换了就可以的,有些确不行.还可能会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教高人指点一下. 谢拉

网友:
北桥发烫的,有可能是北桥坏了,供电不正常原因!~

网友:
是有显示的哟,只不过经常死机.

网友:
LZ
思路比死经验重要的多
你的问题范围太广,不好回答你
论坛里有些专题帖,很有针对性的,很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