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C液晶故障

楼主(2007-10-03):
  今接到一台15的老式NEC液晶,故障现象是:第一次开机显示一下自动黑屏,开第2次就开不了拉,过一段时间再开有可以,但是还会象第一次一样的现象.

网友:
高压板或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这种情况你最好先打开检修,搞不好只爆了一颗电容呢.没有实际的检修过程,你永远都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那.

网友:
:) 多是高压板故障

网友:
不能开机时候指示灯如何?一般是电源的故障。

网友:
我换个电源也不行,指示灯亮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问题是高压条坏了灯管也坏了.

网友:
请问 楼主 灯管坏了 一根 还是 两根呢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现象差不多,以为是电源问题,换了没好,是LG1715s的。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