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板USB的问题

楼主(2007-10-03):
我亲戚的电脑是联想台式机,用的是USB鼠标,他现在除了USB鼠标插在主机上管用外,无论插MP3,U盘,数码相机等都不管用,都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请问是什么故障,重装过系统还是这个故障。

网友:
我亲戚的电脑是联想台式机,用的是USB鼠标,他现在除了USB鼠标插在主机上管用外,无论插MP3,U盘,数码相机等都不管用,都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请问是什么故障,重装过系统还是这个故障。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
换主板上的接口,不行查usb供电电压,USB排容阻值.

网友:
供电和连接供电的电感

网友:
直接换个好电源试一下

网友:
装的是什么系统啊,98的可是不行的

网友:
鼠标能用应该不是电路...........

网友:
80%是USB口的供电问题

网友:
USB供电问题,检查Bios设置

网友:
不会是中毒了吧,是XP正版的,应该不是电源的原因吧。,USB排容阻值怎么查呀。

网友:
我遇到过你说的这种..但我帮他装过XP系统就好拉的..你也是装的SP2撒

网友:
装的也是sp2的,以前都没有什么问题,还是正版的呢。

网友:
USB供电怎样用万用表查,不太懂。

网友:
我说的问题解决了,我昨天去了一趟,是它的USB口接触不良的问题。麻烦大家了。

网友:
用排除法先确定是主板问题,再来提问.

网友:
不好意思管理员,我只是听他说的,开始没有时间去,昨天一去才明白了,是他mp3数据线USB接口接触不良,来回晃了几下就好了。还有手机的数据线和手机连接处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