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压,不显示(已解决)

楼主(2007-10-03):
有高压,不显示,指示灯接不接信号线都是常绿。尾板g1-35v
g2 550v。3个阴极分别67v,灯丝6。3v。
没头绪了,是不是管子坏了?

网友:
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下啊,我都在电脑前等了3小时了.拜托!!!!!!哈哈,夸张了点

网友:
有高压,有G1  G2等,说明扫描电路在工作!
接不接信号线都常绿的话,你需要检查下同步信号输入线路!
但此现象一般都应是视放电路的故障!如果接不接三基色信号,三阴极都是67V的话,可以考虑是不是功放坏了!
反正是我的话肯定先检查视放电路!!!另外,如果CPU传向视放电路的钳位脉冲信号出问题了的话,整个视放电路
是不工作的哦!!!

网友:
谢谢ls,很全面啊,现在不在店里,明天按你的思路检查一下

网友:
我想起一个问题。我测量来自显卡的行场同步信号时,是没有电压的,脱机测对地二极管值是700左右。没有电压应该是不正常吧?我对显示器的电路不是很了解,应该差查部分电路呢?

网友:
这两个信号你是测不出电压的.根据你上面的检修参数.故障点应该出在视放电路部分.检测视放工作条件.供电,行脉冲.ABL.等,如基本正常的话,依次更换前置视放块.钳位块(有的显示器有.有的没有,一般用的是LM2480).末级视放块.最后再检查存储器.(亮度加亮,能隐隐约约看见点图像一般为存储器坏,当然这要针对是什么显示器.)

网友:
请瑜瑜和各位高手再给我分析下
我测行场信号时忘插信号线了,是有电压的,3.5v左右.来自cpu的钳位信号是0.21v.插信号线时 红59v . 绿62v,蓝55v. 插信号线时都为67v.

网友:
视频板的问题...拆看仔细量量....

网友:
视放板--》程序》 同时调高G2极电压,看看是否有图像。

网友:
看楼主给的参数可以看出G2极应该是不可调的!
我前不久修过一台:也是开机有高压,G1-30V,G2  470V,三阴极电压也是60多伏,整个屏幕白亮,但无回扫线。
我开始也是想找G2调调,但没法调!我就直接查视放电路,结果发现给视放电路的80V供电只有几伏!换了个二极管就好了!

而现在看你的参数,似乎你的视放在工作!此是你的屏幕是白亮还是怎么的?(我想应该是白亮的)
你去看看G1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因为这种显示器不管你的视放怎样,要是G1一直都是—30V,那么屏幕肯定白亮!记住:正
常工作后G1的电压应该 —70V左右!

网友:
楼上的,不同的机器G1电压不一定都在-70V吧,前天遇到台富士通的17普平,
G1电压才-12V,但屏幕亮度正常,且可调,关机无亮点出现,

网友:
楼上的,我是说G2电压保持500伏(一般还没法调)的显示器上!!!!!!!

网友:
首先回答大家的贴.
1    是的,这款显示器没法调加速极.
2    尾板的独立元件没什么问题.还有几个芯片都找不到代换的,有lm1267na.lm2480na.lm2437t.
3    80v供电也正常.
4    g1确实一直都是-35v.而且是黑屏.半夜12点把灯关了都看不到一点亮,哈哈.我见过的差不多也是30到60之间.

              听了大家的指导.故障确定在1.视放板2.存储器3.来自cpu的钳位信号.4.行场同步信号.
视放板:视放板我查不出毛病,就查换芯片了,手里没有件啊.
存储器:我没数据.
来自cpu的钳位信号:lm1267的23脚clamp(是钳位的意思不?),通过一个电阻进了hkc2004
                           (破cpu找  不到资料).测的电压/0.21v.以前没测过,不知道
                           正常  不?????????????????????????????????????????
同步脉冲信号:3.5v左右正常不??????????????????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接不接信号线电源指示灯都是常绿.????????????????????????

网友:
有进展了,大家再帮看看!!!!!!!!!!
我把g1断开.不联机时有紫色光栅.联机,有字幅显示.可以调出osd菜单.把亮度和对比度调到最高.调亮度时屏幕有变化,调对比度时无变化.
把g1连上,通电,不联机时依旧有紫色光栅,联机黑屏,但可以看到osd菜单.
预视放lm1267na的23脚是:视频钳位脉冲输入脚,只有0.21的电压.,经过一个1.2k的电阻直接进入cpu,之间无任何其他元件.
我把存储器的5.6脚断开,开机有字符.

现在怎么修啊?????请各位给个思路.

网友:
问题已解决,写数据就好了

网友:
跟我今天遇到的这个机器故障有点接近 可是我这个是摔坏的 我想数据是摔不坏的 郁闷中 视放元件我没有带换的 所以无法确定故障 按楼上 几位老大说的来看 CPU摔坏的可能性更大了 晶镇我是换过了

网友(2007-12-23):
看了给位的师傅们的见解我感受很深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