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7-10-03):
我有一块775的主板,不知是主板的那里问题,就是装不上系统,装98就可以,以为是IDE线的问题,换了也一样,内存,CPU,显卡都换过,硬盘也换了都是一样,在BIOS里都认得到硬盘,就是装不上XP

网友:
BIOS设置有问题.........

网友:
我 原先有个樵枫845主板也是这样 最后加焊北桥后的到解决  只是解决的不是很彻底 有时需要按下才能开机

网友:
是不是SATA的硬盘,如果是,改Bios设置

网友:
可能是什么地方虚焊,不好说.
遇到过一块nforce2的板也只能装98,没有做桥的设备就没修

网友:
BIOS设置有问题,775的主板,恢复默认设置就行.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

BOIS都恢复过了,就是不行,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如果用的的DVD就换光驱.如果是光驱就换DVD.我有见过光驱可装DVD不能装的现象.不行就升级最新的BIOS试试看.有的主板出厂后有BU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