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3):
一块主板kt266得技嘉板子,cmos设置了能保存,但是关机了把电源插头拔过一天在开机就不能保存了,如果关机了不拔电源过一会开机还是cmos时间是2007年能保存时间,如果关机不拔电源还是可以保存cmos时间得,是什么原因主板什么问题是不是电容充放电
主板
技嘉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没解决的到..

网友:
电池,滤波电容漏电
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extra=&page=1
[
]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南桥RTC和CMOS存储有问题,存储材料性能不佳了,我维修过好多这种板子,都一样没有解决.

网友:
修不好阿有人说时钟芯片坏了是吗

网友:
肯定是电池没有起作用那.量CMOS跳帽上面有没有电压.没电压就是旁边电路坏了

网友:
电池的故障,我曾经碰到过这类问题,换块电池就OK了,先换换试试

网友:
奇了怪了,,我的手上的这个intel 845EBG2就是保存不住,,电压都正常,,每次都要重设系统时间,,进系统后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把主机电源线一往插排上面插就立马开机,,问题可能出在哪儿呢?各位老大,,请帮下忙,,电池电压正常,跳线针电压正常,,PW针电压也正常,,,我真是郁闷了,然尔开机10个小时左右按正常方法关机,过个1-2个小时再开机CMOS信息却没有丢,但把电源线从插排上面拔出来,就又出现自动开机,信息没有保存住的问题了,,老大们,帮下我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阿大家谁知道

网友:
这个比较难解决阿艾高手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