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型号emc D777

楼主(2007-10-03):
发现此机里的有个元件是J512 请教用什么管子能代换 发现这个管子击穿
求助

网友:
什么部位的?电源还是行?
是行管的话。代换的型号很多

网友:
J512是一只P沟道的场效应管,250V 5A 30W 它一般用在显示器的降压部分.可用J449,IRF9630.IRF9634,J584等代用,注意(J449击穿,行管一般情况下也会击穿).

网友:
IRF9634, 还有注意一下储能电感!

网友:
代换了一只9634 马上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