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的P4C800 E主板档A4

楼主(2007-10-03):
请问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ASUS主板的代码都比较特殊的。

我觉得是内存不过,测试内存供电,发觉1PIN的参考电压是1.43V,旁边的排阻上拉供电也是1.43V,算不算正常那?

网友:
正常,应该查到北桥的电阻

网友:
供电不对吧

要2。5V

网友:
1.43V的参考电压怕不正常哦!!!!!!

网友:
如果不是内存供电管击穿就是槽子接触不好 造成内存没有被正常识别造成了VDD不正常
确认你具体测量的是什么位置~

网友:
内存也有识别脚吗????????

网友:
DDR二代就1.8V,你的1.4V太低了。查内存供电管和电阻

网友:
电压应该是多少呢,请说明白点。

网友A:
华硕主板A4是当内存.你量测的第一个脚的参考电压是1.43V,旁边电容上面的电压应该和参考电压是一样大.你量测出来是1.43V也正常.如果确定你量测的是参考电压的话.那VDD电压应该是2.8V,P4C800 E主板是用DDR的内存.这个数字也在范围之内.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挑内存哦!

网友:
换跟内存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主板A4是当内存.你量测的第一个脚的参考电压是1.43V,旁边电容上面的电压应该和参考电压是一样大.你量测出来是1.43V也正常.如果确定你量测的是参考电压的话.那VDD电压应该是2.8V,P4C800 E主板是用DDR的内 ...

测量180PIN的电压是2.8V,但是我发觉比较奇怪的是,在没上CPU,用假负载上电时,测得内存槽1PIN是1.29V,上C4 2.0 的CPU后测得1PIN的电压就变为1.43V了。请问这个是正常么?

网友:
帮你              定上去

网友:
这个是正常,华硕的板可是调内存的

网友:
华硕有一些比较差的主板有这样的问题.设计上考虑成本问题.使用的零件见少.材料也较差.板子可以使用.他们也没有去关心这些问题.有时候会出现不能进系统的问题.但当内存没见过.

网友:
1PIN应该是参考电压吧,是不是太高了点儿吧

网友B:
电压是正常的
压北桥和CPU座子试试
打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是正常的
压北桥和CPU座子试试
打阻值

打过了,CPU和内存的AD线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