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主板cpu不共电

楼主(2007-10-04):
我是新手没有维修经验。我这快主板华硕775针cpu不共电请高手帮忙

网友:
请将PWM芯片型号放上来
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华硕775的 超难搞    我建议你先换PWM芯片  如果不行  那很有可能是 北桥

网友:
先检测主板有没1.5V的电压.然后再检测有没有VTT_CPU是1.2V,VTT_CPU会连接到775CPU座上面.通过CPU内部短接到VTT_OUT_R.这个电压会转到PWM芯片上面的EN讯号上.这时PWM芯片开始工作.PWM芯片还需要一个基本的PWMVCC电压是12V.基本思路是这样的.具体分析要看你什么主板和什么PWM芯片.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说清楚只有那板过来给这些高手帮你修咯

网友:
看来楼主得先学学如何提问题,你可见的东西难道别人也能看见???

网友:
PWM芯片.是RJ9245
是865的板

网友:
是RT
没有找到PDF

网友:
   775的主板主供电电路是比较少坏的,多数都是CPU.接触不良.等其他问题引起的........

网友:
先检查VID信号组合
就是1、2、3、4、5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华硕3年保的。
楼主的板如果3年内的话就送修吧。

顺便请看下“夜雨十三天”的签名

网友:
机是TCL的.我是江苏的不知道那里有保修点/??
我要买修理的工具.那里能买到!!!??

网友:
楼主这里说的PWM芯片是电源IC啊。

网上资料解释的PWM芯片很复杂

“电脑主板CPU供电是靠DC-DC变换电路产生的,这个变换电路的核心就是一个PWM控制芯片,PWM是脉冲宽度调制的英文缩写,使用脉冲宽度来控制开关管的导通时间完成稳压功能。”

哪位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

网友(2007-11-03):
我有个朋友是 华硕 维修站的    我觉得  先打 电感的 对地阻值 是否正常 (排除CPU供电MOS管的问题 )          可以直接换IC了

网友:
RJ9245
有没有看错,是不是RT9245,仔细再看一下了

网友:
CPU虚的可能最大了. 看看有没有弯针的 用假负载测试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