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焊的技术

楼主(2007-10-04):
看到有网友提出练习拖焊的技术,有点急于求成的感觉,肯定练不好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按这个方法试试

找一个旧主板,不要将IO取下来,直接在IO上加锡,拖。有基础后可以IO取下再焊在主板上面,拖!!!

网友:
练之前先把旧板弄干净,最好洗一下
不要上面满是灰尘就开刀~~~

网友:
请问"拖"是不是烙铁头上面的锡球接触IC的脚而烙铁头不接触IC的脚是么?

网友:
一定要多加助焊剂,焊锡的质量要好。

网友:
新手加助焊剂很容易就练出感觉来了.
但飞翔老大说,最好不要用助焊剂,用比较好的锡就好.

网友:
用刀头爽啊,。

网友:
刀头 怎么个爽法  改天也换个试试

网友:
比较浪费焊锡,以前没风枪常用的方法。

网友:
以前没刀头的烙铁头,拖焊总是容易把引脚焊在一起,现在买了个刀头的感觉很好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在学习中,正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
回覆3樓的..對..就是這樣..然後托的角度就因人而異..大概一天8個小時就可以練成
進階一點的可以練習NB中的EC托焊一兩百PIN這樣學比較快

网友:
用风枪不就办了吗 省时省力

网友(2007-12-25):
主板上的IO是取下来了,焊盘也清理干净了,焊盘上没锡了,怎么植锡?????

网友:
直接用烙铁过一遍就好了

网友:
可以上个演示的图不,可以看更清楚
更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