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上管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7-10-04):
如图所示,把图中带圈的供电上管取下来,就可以加上电,焊上以后反而不能加电了,MOS管绝对是好的,请问题是哪儿出了问题?

网友:
更换全套MOSFET
更换PWM

网友:
我晕,一点依据都没有,就什么都换了,再说找这些东西也麻烦。。。。

网友:
都是这样,就想医生治病一样,都是用猜的!!

网友:
就是所谓的替换法!哈哈!!!

网友:
错~
不是猜的~
这个是工厂维修的一个正常的流程~
老杨说的,他们如果发现一个MOSFET击穿就更换全套+PWM
因为有MOS击穿其他的MOS和PWM都处于软损伤状态,
可能会出现负载不均衡的状态~
你打所有MOSFET的G级对地阻值,看看阻值是否一致来判断是否为PWM不良~

网友:
这样修主板,修100年永远都是个新手,没点理论基础指导。。汗。。。。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个坏,就有可能别的相关的东西也有问题或已经受到损伤,可能它们暂时还表现不出来~~

比个最简单的。看到有几个电容爆浆,那就最好全换,不要只换爆了那几个~~

网友:
全换是最省事的办法!
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理论指导?
我已经解释的够清楚了啊,你爱听不听~

网友:
好图啊

谁有主板电路具体分析的教程或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A:
如果一个梨坏一点,你用刀子挖掉坏的地方,等半天看是什么结果。比喻可能不是十分恰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个梨坏一点,你用刀子挖掉坏的地方,等半天看是什么结果。比喻可能不是十分恰当。

我知道你想说的意思,我是新手,这种替换法虽然是一种思路,但我不赞成一坏就狂换东西的方法,确认有问题再换也不迟啊。。。。

网友:
不是所有的问题当时就可以确认的,即使你有足够的测试设备也一样。

网友:
CPU供电看图上面是两相的.你去掉的电晶体使得一相不能使用.但另一相还是可以使用的.其实电路可以设计成三相,也可以设计成四相,或者更多.要看CPU使用功率的大小.当然这些主板厂家也考虑成本.一般最开始设计的主板都采用了四相.主板价格下跌了.就回考虑减掉两相.这个可以看相同PCB板不同版本的板子.仅供参考.

网友:
是不是下管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你想说的意思,我是新手,这种替换法虽然是一种思路,但我不赞成一坏就狂换东西的方法,确认有问题再换也不迟啊。。。。

这不是简单的替换法。而是一种正常的维修思路和方法。
简单的替换法是完全不知道或无法知道是不是某个元件有问题,所以用替换法试——然后得出结果是或不是。

而现在你的情况是某个地方已经确认出问题。而按一般常理和其紧密相关的东西或大或小也会有问题(隐患)
因为元件损坏一般都伴随着外界因素的异常,比如电压电流的异常。而外界因素不会仅仅作用于单一的元件。它会直接间接作用于其它元件,尤其是与故障元件紧密相关的元件。而且元件损坏本身也会引起异常反作用于别的元件。这样就有可能引起相关元件的损坏、损伤。

如果是引起损坏那很容易,但如果只是引起损伤(比如大师傅们说的软击穿,软故障),这就不太好查,如果要真正确认这些元件是不是真的有问题,那需要设备、时间、精力。这样一算,那换一套元件远远比你去确认元件有无问题更省成本省时间省精力。
还有就是,在无法真正确认相关元件是否有问题的情况下,为什么大师傅们都说一换就要全套换呢。这就是经验了。因为大师傅们的经验就是,有一个坏,别的就多半带有伤。虽然你现在换了坏的可以用的,但别的元件却是带伤运行,保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同样或别样的问题。所以在成本以及为客户消除隐患的考虑下,一套换了,一了百了。
就如同我上面说的,为什么不爆的电容也要换,就是因为电容是一批货来的,既然有好几个出问题的,那别的多半也是有问题的,虽然还没在表面上表现出来。换几个电容成本不算高,一套换了一了百了,免得换了几个好的,剩下那几个虽然没爆,却说不定已经快干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本来修板子就是要找问题..维修当中差不多都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检测问题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

你看和它联的电阻是否好的?

网友:
那一相电路肯定是有问题.不一定是你取下来的那个管子有问题.有可能是下面相连的那个管子坏了.也可能都坏了.也可能是RT9602坏了.所以建议两个管子一起换.不然就是这三个零件一起换.因为一个坏了,可能会导致其他的两个零件也一起坏.所以有的时候会换上一个零件不好.换另一个零件不好.一起换就好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