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4):
请教行管C5909损坏可否用J5804带换 C5909烧了 我这里有C5802 C5440 C5411 感觉都太小 上LG显示器上下了一个J5804 请教可以代吗 客人着急取 别再 拿回家又烧了 请老大们给点建议
显示器

网友:
我换上J5804去半小时了 还没烧 就是特别烫 心里没底 感觉也不保险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不单单行管坏吧。查到原因最关键。

网友:
拷机一个小时没问题 我就装盖 刚装上 问题出现 行幅大 不可调节 最后 测发现阻尼2及管损坏 更换问题解决 本来是C5929我说错了 这次换了个C5909 应该是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