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重开机到EE,把电源插头断开后重开OK,RESET也OK。是哪的问题???

楼主(2007-10-04):
老大们!!!

我是个新手。我有一块ASUS的P5WD2的板子,正常开机后手动关机重开到EE。把电源插头断开后重开OK。复位开关重起开机正常,是哪的问题???谢谢

网友:
板卡级维护不在本论坛讨论范围之内~
如果你想学维修,那么建议到新手区学习一段时间~
如果你只是想修好自己的东西,建议你到专业的维修机构,否则很可能好东西被你修坏~

以上是夜雨十三天的签名,请仔细阅读

网友:
直接换个电源就行了吧.

网友:
已经换过电源也是一样的

网友:
换主板上的时钟晶振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试过,我把时钟,IO也换过,就是不行,我也搞不定,我也好想知道

网友:
现在啥都试过了就是不行还是老问题!!!我想是哪有空焊就是没有找到???

网友:
各老大:
我已把电源、显卡、内存、CPU、BIOS、电池、时钟晶振、IO、都有换过了,
就差桥没换了,请各老大支招。

网友:
你能保证你换的是好的吗?
 怀疑是桥不虚焊,看看桥

网友:
各老大:
我已把电源、显卡、内存、CPU、BIOS、电池、时钟晶振、IO、都有换过了,
就差桥没换了,请各老大支招。

历害 长见识了啊?

网友:
返厂就可以了
ASUS不是保修三年吗

网友:
是测试板不保。郁闷中,怎么也查不是哪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后问题还是原来一样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