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的问题????

楼主(2007-10-04):
各位高手请问BIOS是焊死在板上的能用风枪吹下来刷吗?听人说好像要带板一起刷,那带板是怎么个刷法啊!请教了!!!!
刷BIOS

网友:
能进DOS就可在板上刷,起不了的当然要拆下来刷。还可以用其他特殊工具刷
你先进基础知识版多看看就了解了

网友:
有编程器就用编程器刷,没有就用热插拔方法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吹下来刷的。有些动手能力强的兄弟做了个治具,套在芯片上就可以刷了

网友:
应该要吹下来刷吧!!用写片机刷

网友:
如果没有编程器,就用热插拔方式刷,焊在板子上的,就要吹下来,用有插槽的座子进行热插拔切换方式刷。

网友:
同意6楼的。没有其它办法了

网友:
俺有编程器(TOP2500+00)就是不晓得吹下来刷是否能刷上能用,现在还没刷过那样的板所以来请教各位咯

网友:
有编程器还问什么啊?不刷怎么知道能不能用呢?记得刷前先备份原来的就不怕了。

网友:
吹下来完全可以刷好,不用当心

网友:
BIOS文件不确定对的话最好找一个一样型号的BIOS芯片来刷,不然BIOS就救不了了,,,

网友:
先下载一个同型号的bios,在用编程器刷,或者直接用主板就可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