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65MB显示器亮度过高

楼主(2007-10-04):
接到一台三星765MB显示器亮度过高,亮度可调,但不能调黑屏,DOS下发白,WINDOWS下图像模糊,看不上两分钟要掉眼泪.
初步断定为加速极电压升高所致,以前遇到这种故障调一下高压包上的加速极电压就行了,打开机盖这下可傻了眼,包上根本就没有加速极和聚焦极调整旋钮。经查询三星765MB要在总线中才能调这个电压,这个故障是三星765MB的通病,很多人都以为是显象管的问题。一维修人员是不能自行调整的的,要三星工厂级的特殊设备才能调。
认真查了一下电路,发现加速极电压不是由包里直接上管座的,而是经过三个330K 0.25W的电阻分压后给显象管供电,测量发现其中一只已开路,导致电压上升,造成亮度过高。为防止日后再坏,把三个330K 0.25W电阻全换为330K 0.5W金属膜优质电阻,故障彻底排除。

网友:
抢个沙发坐下,
不错, 以后碰到这种机器一定要注意这三个电阻!

网友:
G2电压过高引起屏幕亮度高,
三星的机器G2电压也是通过行变的一个绕组 由电阻降压分压后直接到G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