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为何我的SD内存只能运行在133频率

楼主(2007-10-04):
故障现象:我有一条现代SD 256M的单面内存,当主板跳线在133频率时,工作正常,用软件测试也没有问题,可是,把主板跳线设到100MH时,就点不亮了。本人的内存维修知识有限,请大家帮我找找是什么原因。
点不亮

网友:
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内存的问题?别的内存试过了吗?

网友:
都换过三条内存测试过了,都没有这样的问题,就这条内存会这样,主机的其他部件都分别测过的。
[
]

网友:
因为你的内存是八个颗粒的,以前老板子对现在出的八个片的内存256Mb的颗粒支持不好,只能在133下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