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7液晶显示器烧得直冒烟

楼主(2007-10-04):
明基17液晶显示器烧得直冒烟, 发现C5707烧了, 并把PCB烧了个洞, 另外还有个J598的管子
请问一下, J598的参数是多少? 可用什么管来代换?

网友:
把高压板换了吧!这样方便也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
598可以用9024代换.....

网友:
高压板两边是对称电路,这边坏了可参照另一边.

网友:
谢谢各位,   已经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