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D7575PS参数

楼主(2007-10-04):
修一19LCD 电源部分测的正常 ,但是5V 12V 输出没有 。
现在怀疑这个8角的 IC 坏了
那位有这个IC的参数 。麻烦共享一下
谢谢
还有 。这个IC可以用别的代换吗。

网友:
同203D6是一样的

网友:
兄弟 。你确定可以用 203D6 代换 LD7575吗
万一不可以代换 。那后果就严重了 ~!

网友:
我有代过,查一下它们的外围电路就可以知道。你待修的是不是飞利普的

网友:
我查过了  203D6是6角VCC
7575是5角VCC
不适用我修的这个LCD

网友:
群里有资料,你搜一下.

学维修如何进步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我们把问题发在网上,希望别人提供的是维修思路而不是具体方法,因为每一个人在描述故障现象时所用的词汇和表达能力会有不同,听众在理解上又会有差异,所以大家回答的答案也会各种各样。
这两种IC能不能代换,看一下两者的PDF资料,比较一下功能定义,不就明白了。

网友(2008-05-28):
查PDF资料看两者的引脚定义完全相同!一般都可以代换一试啊。这是看两个芯片能不能代换的最基本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