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板

楼主(2007-10-04):
一块754板,客户拿来为跑FF,并且自动上电无法关机,换了I/0后,跑C1,开机后很烫,仍旧是自动上电,无法关机,然后就是C1,C3,07,50循环跳变,换过内存,换过内存供电管,换了32的晶体,故障依旧。。。各位大虾救救小弟

网友:
跑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继续换IO  。。。。。。。。

网友:
IO是什么型号的
把IO取了开还自动上电不安?

网友:
IT8712HF-A    I/O型号,把它取了。。我没上电。。所以不知道还是否继续自动加电的。。明天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