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815e(p)t主板时好时坏的短路故障

楼主(2007-10-04):
插下pos卡换插下内存有时接下硬盘都会造成主机不进电,
然后要把电源线拔下在插下,以上几样东西都在插下就又正常了.不知时哪里问题?
硬盘

网友:
看是什么地方虚焊了

网友:
你说的主机不进电是指电源还没工作
还是工作了 主板点不亮

网友:
电源不工作

网友:
正常了的话你不动他都没关系,只要你拔下内存这些可拔插的就又会造成电源不工作的情况

网友: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造成电源不工作的情况下,如果你不把电源线拔掉在插的话主板上面的东西全拔光光了电源也不会工作的,换了新电源也是如此

网友:
以开机电路论处
CMOS 触发电路 电池 32、768

网友:
你不动内存,按按别的地方,比如板面.CPU座.可能是哪个地方虚焊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