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71S显示器水平亮线???在线等(已解决)

楼主(2007-10-04):
AOC771S显示器使用一段时间后就出现一条水平亮线..拍拍就好...是不是接触不好,还是什么元件坏了?
高压包:-12V虚焊
[
]
显示器

网友:
检查场块..补焊下场块..和场偏转线圈

网友:
肯定是接触不良,看看场输出块或场输出供电是不是虚焊了.这种故障算是较简单的了.

网友:
还有
包有虚焊 。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