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batron (KX600S PRO)主板有时不过内存

楼主(2007-10-04):
接修一块Albatron主板,通电跳C1,不过内存。量内存供电电压仅有2.2伏,且不稳定。
仔细观察内存供电的Q23被上家换过,型号换成3055。疑是管子不好,试换几个管
还是电压上不来。对照和Q23相连的IC(RT9174)分析电路,怀疑上家换错管,
用D1802换上,通电测内存供电电压为2.6伏,正常了。

有这块板的朋友帮我看那个管是什么型号?
我这样的修法对吗?望大家指点。

附上RT9174的原理图

网友:
只要是修亮了不得
就对了呀

网友:
你可以直接拉一条2.5V的线过就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照下,我手上刚好有二块这样的板子

网友:
你换上去的是什么管?D1802是PNP的三极管吗?
3055是MOS管

网友:
不管它型号对不对,只要能开机,运行稳定,你还担心什么呢?????

网友:
3055是场效应管,D1802是NPN的三极管。两者本质根本就不同,换上居然能用。
那个管是和RT9174的八脚相连的,参照原理图应该是D1802。
我只是想求证一下我的维修思路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
场管是电压放大型,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型,B极必须有较大的驱动电流,否则功耗大,输出功率低.
另外"电脑锋"所说的"你可以直接拉一条2.5V的线过就可以了"请问这个2.5V线从那个点飞.

网友:
该不会 是你得上家把三极管换成mos 管了 你再换回三极管所以对了哦

网友:
哎呀 学修东西好难呀 不过我不怕 我有信心的 请各位大虾帮一下忙哈

网友(2007-12-31):
感觉不大对     9174可以驱动3个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