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4):
ViewTech17寸彩色显示器,对比度不够,对比度的菜单调到最高了,对比度没变化,现在该怎么解决啊
显示器

网友:
如果是调对比度(菜单调),对比度不变化你可以1、简单办法进工厂模式2、进工厂模式不知方法可以找个数据刷

网友:
这个显示器应该采用的是HKC型的电路板.对比度无法调整是其的通病,进工厂模式调一下就OK了,进工厂模式的方法.在菜单中一直选中放大键,十几秒后可进入工厂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