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测量行输出电路电流。抛砖引玉!

楼主(2007-10-04):
我也谈谈测量电流吧。举个测量电视机的行电流的方法(请不要扔鸡蛋哟,呵呵,也适用于CRT显示器的行扫描部份)在行供电电路中,串一支1欧2W电阻,然后通电,测量上述电阻两端的压降。就可以算出行电流。常见21英寸以下好象在500--600mA左右。
抛砖引玉!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请问 lz 是不是直接把表调到电压档 然后测量电阻两边的电压 , 为什么我测试的时候 没电压呢
显示器行部分是好的 我把万用表窜入电路能测到电流

网友:
测行电流又学了一招,不过如何测行包局部短路是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