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富士通的电源问题, 着火了!!!!!!

楼主(2007-10-04):
还是那台富士通的机器,  因为电源管已穿, 认真检查过电源管及3842周边的元件,与一台好的机器对比查看其稳压管与电阻的阻值

未发现异常,把开关管拿下后,测IC,7脚电压1点几伏,8脚无电压,确认3842坏,拿一个KA的代了这个UC的,未装开关管,通电,测3842的

7脚,有12V-13V的跳变,8脚有1点几伏的跳变,6脚也有0点几伏的跳变,OK  ,说明3842已经起振,可以正常工作,

此机的开关管是用其K1507,去网上找了资料{600V/9A/50W}  ,手头没有这种管,用手头的K2141代了,通电试机,   一开始无反应,

测3842的7脚,电压仍有跳变,还没测8脚,只见IC部分已经着火了,后听"啪"的一小声,  立马断电,  测开关管2141, 开关管竟是好的,

拿下开关管后测量,也是好的,跑跑开关管周边与IC的周边元件,未发现有异常,  再通电试机,3842的7脚电压仍跳变,12-13V,

是不是这个2141不可以代1507啊,去网上没找到2141的参数,  以前修机器,用2141代其它的管子没问题的啊

请饭饭版主,菲克版主,和各路朋友,给解说一下,    郁闷中,   无下手方向,  望指点迷津,   不胜感激   !!!!

网友:
问一下,你的那台显示器原来是怎么 出的问题啊?我建议你现在 还是仔细的看看电源电路主要看连线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原来是开机保护,电源次级14V正常,7V正常,其它各路均输出偏低,近0V,行电路有短路,

现在是电源管被我搞坏后,电源沿未修复